三星943NW 主板有两处接线问题

楼主(2009-08-08):
三星943NW  主板有两处接线忘记接法    请高手指点   图中1、2处接法对吗   此显示器黑屏不亮 但各元件暂时未查出毛病   电源灯亮

网友:
接法没问题,不过看图好象插头没挺到位。

网友:
确实是没插到位,用点力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的位置也对吗   我是指  每个白块都有两个插头   他们都有不同颜色  插上哪个口都一样吗   指线是具体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楼主上电的时候接旁边最好有人旁观,我曾经这样干过,结果手冒烟了

网友:
随便插,都一样

网友:
那4个随便插,不用区分的.都一样
我修来这个板子
现象是通电开机画面一闪就灭,
查出是高压变压器有一边开路了
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
那四根线是四根灯笼管的接线,能插进去就行的,不分的

网友:
灯管的线 每个正负对了就行 没有顺序

网友:
这个显示器高压包坏的挺多的,有一路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手冒烟,是因为你的手接触到了高压部分,没事的,我也刚刚开始学修的触过。

网友:
三星943的机器就是高压包坏的多,是通病

网友:
那种插头插反了也插不上,所以你那是正常的

网友:
灯管是不分 级性的 随便插!

网友:
4个接头完全没插进去,接触不好,容易保护。

网友:
两边卡扣要卡到底,这样没挂上呢,

网友:
对于这种机子我一般是更换通用高压板,因为这种高压包是很难找到的!我修了20多台网吧机子,就是这样换高压板的。

网友:
从好的机子上拆过高压线圈过来还是一样的问题.把这个高压线圈装到好机上也可以正常使用.但是问题就在高压板上.换通用板电路改的太难看.还比较废时.最后是换一体板.网上有卖的很便宜.

网友:
呵呵。楼上的朋友说下价格看看,$$$买一个

网友:
换块全新原装板吧,价格和换高压板差不多,换新的好用

网友:
这个是灯管的供电,,好像不分顺序的,,,只是不接反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