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k7s8xe+ 462主板 开机加电不显示!

楼主(2009-08-08):
今天接到一个华擎 k7s8xe+   用户说是需要开好几次机器才能正常启动,再就是使用过程中有时死机! 拿过来一看发现有两个6.3V 1000uf的电容鼓了,一个是内存供电的电容,一个是显卡agp附近的电容,我先是找了两个10V  1500vf的换上开机加电不显示了,又重新找了两个6.3V  1000Uf  的换上还是加电不显示,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跑啥代码呀,换张显卡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就是d0

网友:
不信邪,又重新换回原来鼓的电容,开机又能显示了,说明我刚才换的那个电容有问题,又重新从别的板子上拆了两个6.3V  1000vf的电容后开机正常了!

网友:
是不是电容换错方向了?

网友:
接下来怎么样啊,难道换了那俩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方向没有换错,可能是换上的某个电容有问题,重新换了一个正常了,我想通过这件事告诉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做事一定要仔细,!

网友:
买的电容是水货

网友:
你是不是从旧主板上拆的电容,电容好的不会这样。

网友:
是的,第一次是新买的,第二次换的是从主板上拆的,我又另拆了几个换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