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010打印机问题

楼主(2009-08-08):
请教一下兄弟7010打印机出现“will automatically restare within 10 minuteswill ”是什么意思?俺们英语不好实在搞不懂,查又查不了啊!多谢各位兄弟伙们帮帮忙!

网友:
will automatically restore within 10 minuteswill
我猜你拼写错误了。意思是将在10分钟后自动恢复

网友:
多谢指教了!!!

网友:
我遇到过,10分钟后如果不好的话。
清零就可以解决。
清零的方法网上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