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8-08):
表面好像看起来两个卡扣 扣住的。使出全身的劲也没有拆下。
求技巧!
技巧

网友:
我以前是用力扣的

网友:
两边各有一个扣,用钳子夹住分别往左或右拉,稍用点力就可以了。

网友(2009-11-15):
谢谢,按上面的方法,成功。

网友:
谢谢,上面的方法

网友(2010-03-02):
成是成功了,就是把一个卡子搞破了,不过还能用

网友:
用电脑机箱后挡片弯一个像问号一样的钩子,一拉就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