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00掉下地后,开机无反应!!

楼主(2009-08-08):
今天客人拿一部联想昭阳E200本本,我咨询客人是什么问题。他说:本本掉下地后就开机无显示,后面我试试开机看好像没有开机的信号,我拆开本本后发现开机键附近有个芯片起了个包,我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现在连开机灯都不亮了.请高手出来指教指教....

网友:
兄弟,我手上也有一个这个本本,来的时候边DC IN插头都没了,我找了一个接上去,面对DC IN插头,3个引脚是不是分别是1, 负  2,接了个小电容(但是没阻值却是同电源适配器的正级相连) 3,正级(与两个电感相连)??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电压过不来,不触发,要是将中间的脚同正级相连的话又是大电流!帮烦你帮我量一下!!

网友:
此机已搞定.故障:接触不良.解决方法:清洗.加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