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 开机不亮

楼主(2009-08-08):
开机0.51A到0.49A   插内存d5  不插内存EO  供电都正常不知道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既然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的代码不一样,那就说明机器已经过了内存,在显示部分故障。

网友:
读到内存没过吧?

网友:
显示D5,内存已过,你用手压CPU或着北桥试试电流会不会上升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独立那就按显卡   集成那就按北桥,内存就不作为重点,内存已经过了

网友:
D5在我修的当中。作。换。915GM一般会好的。。。个人认为D5内存显卡部分都可能。就好IBM 的跑38一样。

网友:
感觉内存已经过啦,重点查显卡部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