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8):
有一联想天逸100 开机电流在0.8几 CPU也发热 就是测试卡不跑数 请教大家
cpu

网友:
看看测试卡是否有复位信号 如果没有 查供电和时钟

网友:
太专业了,我应该从哪里学起?

网友:
这个应该 是供电问题,查查供电吧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试

网友:
压南桥看一下

网友:
这个时候电脑硬启动应该完成了,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测试卡没显示,换个槽试试看,插槽由南桥传送数据。cpu热证明cpu工作了。测试卡不跑数,有的机器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农大环宇
CPU发热了,不一定表示CPU工作了吧?

网友:
CPU 发热肯定 正明CPU 供电是有啦

网友:
不跑代码,说明软起动不正常,硬启动应该ok,应该是北桥或cpu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