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试卡定格26的原因?

楼主(2009-08-08):
请教:测试卡定格26,但能正常进系统,请问什么原因?有无解决的必要?
原因

网友:
能进系统就好,管它是啥代码

网友:
主板能正常工作,就对了
代码卡26。板子如果能正常工作,就不是故障。

网友:
后面的代码需要诊断卡发出返回信号的,可你的卡太廉价,没有这个功能自然就定格到26了。我的PT090就没有这个问题。想解决就是多花钱,买好卡。

网友:
张先生说的没错,我用的是奇冠PI49Q3的卡,才10元1个。张先生能不能推荐一款,就在基地买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be8b970ba560b19.htm
根据上面链接看看去

网友:
不影响维修的!能跑码大致定位故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