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独立显卡不过内存

楼主(2009-08-08):
有一块七彩虹的c。p4md2的 775主板,不插显卡能够点亮主板,主板上是集成显卡的,如果上独立显卡就卡EB(好像是EB反正是内存),不知道是什么故障,显卡和内存是好的

网友:
主要查内存供电和北桥

网友:
内存供电和PCI-E供电
检查PCI E耦合电容电阻
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桥的问题桥的问题

网友:
no no no 是agp的 显卡,右数三角有1.5v电压,卡内存的时候各个地方的主供电都正常

网友:
PCI-E  或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