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SP与203D6的代换问题

楼主(2009-08-08):
我修了一台19寸联想液晶,型号为L193Wide,经过检测之后,发现LD7575SP有几角是短路,在网上查过后,有人说可以用203D6代换,我换上之后,测了下电压,当电源刚插上次级电压5V 12V电压都有。我以为已经OK了,但没想到,5V 12V电压慢慢降低为3V。现在小弟以无束,请大哥们指点指点。小弟在此等候。拜托

网友:
网上也有人说,用203D6代换LD7575SP的,要改启动电阻,那应该改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