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90主板问题大家来看看

楼主(2009-08-08):
l-a690主板联想OEM徽星代工故障:插上电自动开机跑下码就断电 不插12V也自动开机 但不断电也不好关机  是不是IO问题啊 IO 83627DHG还是MS-6的问题

网友:
1:首先确定板子有美欧短路点
2如果没有短路点。先从开机电路查起吧。建议先换IO一试

网友:
换了IO不上电了
唉。。。

网友:
呵呵!MSI的板有个专用芯片,是PS-ON先到那芯片里才到I/O的 最好是换那芯片

网友:
一同学习 楼上的是MM吗?是MM的话 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