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代码c7

楼主(2009-08-08):
865主板代码跑到c7卡住,测电压都正常,ad线阻值也都正常,bios以刷过,还是卡在c7 高手指点

网友:
丫丫北桥试试,

网友:
压了没反应

网友:
更换个I/O再测试

网友:
有两个信号线是通南桥的什么。电压是3V,阻值查不多是一样的,你量下。是在 91 92PIN

网友:
91 92  3.3v都有 阻值也正常

网友:
南桥 也会出这问题

网友:
C7代码重点查一下PS2供电,也就是说键 盘鼠标供电,,一般INTEL的板PS2供电不正常会挡C7,修过几个ASROCK的,全是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