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K7S7AG集成显存坏了怎么办?

楼主(2009-08-08):
精英K7S7AG主板,板子了集成64M显存颗粒,现在启动8声短响,怀疑显存颗粒坏了,怎么判断是那一颗坏了啊?在线等待回复。
主板

网友:
先是张独显看看是不上显存的事!!!

网友:
上了个S3,情况同样,代码跑ED EC电压正常!所有显存芯片不发热!

网友:
高手呢,来救救啊!

网友:
测下给显存供电电容

网友:
贴片电容要测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