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3不认内存

楼主(2009-08-08):
ms-7143不认内存内存,内存供电2.5V正常,1.25V的电压也正常,3.3V电压也正常,打阻值卡测和数据阻值正常,只有打阻值卡的Power Supply(内存槽的158脚)却没有电压。这一脚不知道连接到哪儿?

网友:
刷给新版本的BIOS

网友:
看图吧,从北桥来的

网友:
刷了BIOS也不行呀,难到是北桥坏了吗?

网友:
断线、脱焊也是考虑之中啊。

网友:
这脚怎么在打阻值卡上是边接到Power Supply呢? 我用47型机械表测,黑笔接地时测为5.5K,红接地时测为4.5K(两插槽都一样)。会是断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