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V主板上电跑FF

楼主(2009-08-08):
技嘉8455GV主板跑FF,南桥不发热,问过别人可以修好,请高手指教

网友:
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FF  CPU跟本没有工作,查看CPU供电,先从供电查!

网友:
查下各个供电等  或是刷个BIOS

网友:
  这板还不好说啊!供电正常,座子没问题。,就刷BIOS

网友:
查 -----待机电压-------》总线电压,,,,正常---上假负载---》开机-------》查核心电压------》复位电压-----》类存电压-----》PCI电压    一切OK 加CPU------》如下自己搞定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复位,
没有就先查供电部分

网友:
大哥  845GV的板都能修

你至少说个电压多少出来吧

急!死!人·

网友:
说详细一点啊
。。。。。。。。

网友:
大哥。说一下测的电压是多少呀。这么没法看呀。

网友:
我记得技嘉有一款黄色的845GV主板 具体型号不记得 几乎全是南桥供电挂 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网友:
检查一下北桥供电管,15N03的,技嘉的容易坏北桥供电管.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不装CPU 上电电压都有,但手摸IO(IT8712F-A)有点热,更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