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8T Nero-V 一上CPU断电

楼主(2009-08-08):
V星MSI K8T Nero-V ,由于反插内存(内存没事,不会烧坏)。故障一上CPU跑了几个代码,几秒之后自动断电(不会重启,诊断卡指示灯全部熄灭,再点启动不能启动,拔下电源重新插上主板,还是一上CPU跑了几个代码,几秒之后自动断电)。装上CPU假负载,核心1.58V,VTT1.11V,VDDA2.55V,基准0.06V,PG2.68V,复位2.51V。装上内存假负载,主供电2.19V,辅供电1.09V,时钟(六组)都是0V。请问该从何处查起。谢谢

网友:
查内存共电MOS管是否烧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内存供电MOS管烧坏,还会有内存主供电2.19V,辅供电1.09V吗?

网友:
不能太依赖假负载,我有一次用假负载测CPU电压有3.多V,但是实际上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不上假负载,测得内存主供电2.18V,辅供电1.10V。还是一样,相差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一样,相差不大。

网友:
怎么办吖,在线等呢,谢谢

网友:
假设内存供电标准值是2.5V,最低2.4V
那么0---2.4V都属于不正常,并不一定内存MOS管坏,就一定一点电压输出都没有!!!

网友:
先更换内存供电管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明显偏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远影版主,换过W83310S-N,15N03H,15N03H已经刚刚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小弟吸取教训,谢谢。

网友:
今天返工,开机关机什么也都没有问题,就是系统不能安装,进入光盘PE系统也是不行,换了几个硬盘也是同样故障:进入WINDOWS XP的进度条就会停住。咋办?

网友:
按压北桥看行不行,主板有没有爆电容啊,我以前修过爆电容档WINXP
引用 网友E:

不会,怀疑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