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救命啊!拜托

楼主(2009-08-08):
哪位兄弟知道神舟17寸电源IC 的型号是什么 或可以用什么型号的IC来代换

网友:
这样的问题,神仙也救不了

网友:
本人不修显示器,更解决不了。

网友:
本着论坛规则你已经犯规了, 还指名道姓要回复,[神仙]也救不了你咯

网友:
谁 能将所有的芯片的型号记住呢??
还是自己上网上找点图纸 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论坛  没有人回答的上
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这样的贴应该一上就被删

网友:
貼個圖或訊息出來吧~要不這樣誰也救不了

网友:
你用数码相机拍电源IC那部分的板上电路相片上来大家就会知道啦

网友:
什么提示都没有  乃个晓得呢 !

网友:
你当我们是算命的?17寸就行了?17寸有好多型号,而且型号一样批次不同用的板也有可能不一样,通过外围电路难道看不出什么电源IC的吗?

网友:
改一个电源 不就可以了  等 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网友:
呵呵。新手发帖要注意了。说清楚型号先,比如:lxh-gj17l3  联想19寸液晶,在后面的面板上有说明的,拆开后电路板上也应该有些什么吧!别乱叫一声,大家都魂飞魄散!根据电路中的脚位,也能找出来IC型号的,只是新手可能有难度,你要帖个图出来。大家看的清楚。我举个例子。帖的可能不是你要的图。

网友:
管他是什么ic,在卖电子元件那里买个电源模块。一切搞定.

网友:
LZ大哥,基地好象没有算命的吧?就给一个17寸,具体什么型号也不说上来,就算是大家有心帮你,也无力啊?

网友:
楼主大哥,要想求教于人,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发帖请勿指名道姓要回复

网友:
大哥你比我还有菜 佩服

网友:
把电路那IC的各脚研究一下,报上来看各脚大致是什么功能,这样基本就可以找到是什么IC了

网友:
说一下板号试试,好象神州的用SG6841的比较多一些,楼主可以对照一下线路,做近一步确认

网友:
常用的是3842

网友:
如果找不到IC型号干脆整个电源模块好了,不过那玩意好像发热量很大的!装的时候要看好地方

网友:
我有这机器的电路图,但不好给你的,可能你也不会要,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张先生的。

网友: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啊。。需要用救命,拜托来形容太夸张了

网友:
楼上小心被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