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品牌机,电源转一下就不转

楼主(2009-08-08):
昨天遇到台TCL的,他拿来就给我说电源坏了,按开机键后电源转一下就没反映了,我想都没想就换了个新V12的电源,结果还是一样,我想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我就把CPU取下,看到CPU风扇下面的几个电容已经爆浆,是680uf,4v的电容,在其他板子上取了4个换上去,可以进系统,但是几分钟就死机,我以为电容没上对,一看,CPU风扇上面灰尘太多 把扇热片都盖完了,用手一摸,真烫。大慨有80度以上,把灰尘搞掉让后开机,温度正常,也不死机了,问题解决。给大家参考一下,我搞电脑也不久,很多都不懂,既然解决了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像我这样的新手有帮助。。。

网友:
按开机键后电源转一下就没反映了,证明局部短路,CPU风扇下面的几个电容已经爆浆,会引起系统无法安装,死机,蓝屏等故障,散热第一!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的管击穿了。

网友:
检查CPU供电管是否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