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mats结果分析!!!

楼主(2009-08-08):
3ffb238   0T        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3ffb234   1T        0     ffff     ffff     ffff     ffff
3ffb230   0T        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3ffb22c   1T        0     ffff     ffff     ffff     ffff
3ffb228   0T        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3ffb224   1T        0     ffff     ffff     ffff     ffff
3ffb220   0T        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3ffb21c   1T        0     ffff     ffff     ffff     ffff
3ffb218   0T        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3ffb214   1T        0     ffff     ffff     ffff     ffff
3ffb210   0T        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3ffb20c   1T        0     ffff     ffff     ffff     ffff
3ffb208   0T        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3ffb204   1T        0     ffff     ffff     ffff     ffff
3ffb200   0T        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3ffb1fc   1T        0     ffff     ffff     ffff     ffff
3ffb1f8   0T        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3ffb1f4   1T        0     ffff     ffff     ffff     ffff
3ffb1f0   0T        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3ffb1ec   1T        0     ffff     ffff     ffff     ffff
3ffb1e8   0T        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3ffb1e4   1T        0     ffff     ffff     ffff     ffff
3ffb1e0   0T        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3ffb1dc   1T        0     ffff     ffff     ffff     ffff
3ffb1d8   0T        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Maximum error count reached
NVCLK=176.2 MCLK=166.0
LANE       FRONT ERRORS   BACK ERRORS
--------   -------------- --------------
FBD[31:0]        25192438             0
FBD[63:32]       16801785             0
FBD[95:64]              0             0
FBD[127:96]             0             0

Total error count: 41994223

Front-Side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Back-Side Failing bits:
None

————————————————————————————————————
MX 400 64MB 的显卡,有四个显存

U518         U516

U514         U512

请教一下各路大侠,看是什么问题,小弟在这里感谢一下啦!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显卡

不过有几点你注意测量下:
1.核心虚焊(a区地址线)
2.a区地址线有短线
3.显存a区有严重损坏的,导致地址线阻值失常
4.核心坏

网友:
Tornado Geforce2 MX (400) 64mb AGP的是不是GPU的问题,显存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