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一条内存,用RST测全部绿,就是使用不了。

楼主(2009-08-08):
用的是865外带显卡测的,用RST测全部通过绿色。但是放到其它机器点不亮,这时我把测试内存的865主板上的内存拿下,就放上它,也一样点不亮。这是为什么|????
显卡
点不亮
主板

网友:
有引脚虚焊了,

网友:
哪个哪个引脚呢,我又重焊了几次试还是一样~~

网友:
起码现在都不知道哪个芯片出问题,512M 16片装的~

网友:
主板有无问题

网友:
放SIS板试一下,亮了就是程序问题,刚学到的

网友:
SPD问题,请找到合适的程序,刷写24C

网友:
换主板试一下,看看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内存,然后再上SIS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