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65PE插两条内存长鸣警报!

楼主(2009-08-08):
故障以前在内存插槽附近有个1500uF6.3v的电容有点暴但是插两条内存是可以起机的,就是有时候找不到内存。现在把那个电容换上了以后就不能启机了,长鸣报警。这是为什么呢,是在更换电容时又弄坏了其他的元件?更换的是1800uF6.3v电容。
更换
换电

网友:
你换回原来的那个试下啊!还有你看下内存供电有没问题。电容爆一般是由电压过大影起的

网友:
kan 看下是不是焊反了

网友:
分别上一条内存试试看。。。看那条有问题。。

网友:
菜鸟阶级
哈哈,那么不细心

网友:
把电容换回去看看。。。。。

网友:
我以前搞维护时见过一片SOYO的也是插一根可以,插两根就报警。板子现在客户代用着呢,回来了,我好好修修!!!刚学板卡维修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是否偏低,或则干脆直接更换内存供电管

网友:
最好换个1500uf10v或16v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