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0b到底需要多少伏才正常工作

楼主(2009-08-08):
今天遇到一电源 不开机 测紫5V 为5.1V  测绿线为2.3V  后来又测得7500B的12脚电压为7.9V
一般都是12V以上 于是顺着往上查一直查到变压器也没找到坏的元件 于是换了沿途的二极管 电容 还是那个样 怀疑7500B坏了 于是在变压器头上只接一个整流二极管测后面全断开 还是老样子   真是怪了 后来tl431 和光耦都换过 就是8V左右 找不到毛病在哪 会不会这个7500B就是8V供电哪而问题根本还是在绿线电压低哪(短接绿线时7500B四脚电压为3.5V) 请问各位老师 7500B最低供电需要多少伏呀 还有如果是反馈出问题的话 怎么5V 是正常的呀

网友:
当然是需要正常的电压才能工作了,你这样问我也只有这样回答。

7500B的12脚电压为7.9V 一般都是12V以上
----------------------------------------------------
关于7500B的工作原理,论坛里有很多帖了。

网友:
7500B 12脚供电 一般工作电压为19V,7.9V电压明显低了,你可以换个7500B试试。

网友:
我今天修时用9.8V电压可以工作,不过你的7.9有点低.换一下12V的那个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
这么说是正常啦

网友:
对吖,比最少值还高出0.9V。。

网友:
楼上说的好像也对了,比最少值还高出0.9V了,应该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