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开机无显

楼主(2009-08-08):
IBM T40开机 电流上到0.69    码跑38  无头序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加焊显卡 T40通病

网友:
38我记得好像是内存问题,这个代码我碰到几次都是内存引起的。
先重插内存试试,再换内存试试,再按住北桥试试。

网友:
38就是内存和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哈。你可以按三楼说的。先做内存方面的工作。加焊槽子。。不行再按二楼的综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