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50 待机正常 按开机无反映,开机键有3V信号 3V和5V信号都正常

楼主(2009-08-08):
ACER 5550 待机正常 按开机无反映,开机键有3V信号   3V和5V信号都正常
求维修思路 谢谢啦

网友:
首先你要看看按开机时开关上的电压有没有跳变,因为这是看开关有没有坏的第一步。

网友:
开关没问题,都关注了,IO也加焊过了,无头绪了。

网友:
按不触发的维修思路来修呀.查EC工作条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