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口不能使用

楼主(2009-08-08):
映泰845pe的板子,是以前客户留在我这里的,南桥烧掉了,这两天没有478的板子卖了,就拿出来修理下。桥换好了,现在的问题是PS口不能使用。
现象是开机后,各项设备都能检测到,检测完,屏幕正好出现F1的提示,但是按键盘根本就没有反映,但在启动过程中,检测键盘的时候,所有的指示灯都能亮一遍。
测供电有5伏,时钟数据也都是5伏,对地阻值是600多点。先调整了跳线试了,都不行。下排容,不行。换了IO,不行。把串口芯片也下了,还是不行。观察了PS口,没有插烂,应该没有问题的。
现在没有刷BIOS,没有换接口,还有没有再换南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啥建议?
我给南桥植株的时候,听到彭的一声,不知道是不是局部受损,但愿不是,做BGA 好麻烦!
明天刷BIOS试下

网友:
看下现在剩下就是南桥和BIOS了。先刷下再看看吧!做桥很麻烦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带板载网卡没?如果带了拿掉再试试
如果没带先刷个BIOS

网友:
可能是南桥没做好吧,我怀疑BIOS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
看好接口有没问题吧
换BIOS

网友:
刚把BIOS刷了,还是不行,看来只有做男桥了!

网友:
我有一台南桥是VT82C686B的,故障和楼上兄弟一样,请教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ps各项值都正确,只有刷一下bios,还不行的话,换南桥。

网友(2009-12-17):
可能你的桥做坏了,你听到的那一声!
有时焊不好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干掉数据线上的滤波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