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一波四折的维修经过

楼主(2009-08-08):
型号:IBM X31
故障:触发掉电,最后跑87(已修好,老鸟就不用看了,新手就看下吧)
     这机到我这里是已是第三手了,同行说是无待机。上电电流有0.04,我纳闷明明有电流啊,但是按开关但没反应。拆机量3M/5M有,于是再量1.2M/1.8M/1.5M等。再量下R839(MPWPR)的电阻,也有3V。触发电路有问题?量开关和H8的20脚有电压,心想按下开关看有无跳变。一按开关电流跳到0。3A而且迅速掉电!这时再接开关没反应了,这时量3M/5M都有没有,难怪同行说没待机电压。于是量到1631的工作条件,主供电正常,发现ON信号不正常,只有1。8V,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马上量相关的线路,发现是PMH4的43脚发出经R993电阻到东芝和1631。是PMH4的43脚还有3V,经电阻后只有1。8V了,量电阻阻值也正常。先加焊下电阻和东芝,再次按开关又能跳到0。3A电流。心想是不是负载有短路,量到VCC3B有短路,马上用烧电法烧到PC87392发汤。更换后量了3B没短路了,通电电流直上0。2A。靠,又有短路了,手摸到网卡发汤,换。再次通电待机正常了,按开关这次跳到0。03A掉电,晕。不过这些还是好修的。量到掉电后量3M/5M又不正常,(IBM保护就是好)量到ON信号不正常,1631的RET也不正常了。换1631后再通电还是老问题,掉电!先放一边吧,搞下其它机子。下午再拿到手时待机电流只有0。01A了,呵呵,好玩!很快发现是给东芝供电的R1020的保险电阻坏了。换后待机正常,触发还是老问题,量了全板都无短路的路方。换东芝试下吧。换后。。。。。大家也知道不成 。看来这问题是...........3M/和5M再不起负载了。先休息下,在网上问下了大家,之后加焊了3M/5M相关的电感电容,不成。那先换3M相关的电感和电解电容吧。刚换后小弟跑过来说有人回帖说电容(c646)坏了,但他觉得没可能,我笑了下,说:“电子这东西没什么不可能,L和C不良也会这样,如果漏电或电感不良,不能很好的过滤杂波那用万能表就量死也量不出了。”说完通电触电流到0。3A停住了,嘿嘿,看来就是3M电路不良带不起负载了。停在0。3A不动直奔R991量B_ON,一端有一端没有。换!换后直接上数码卡了,跑87,不用说,下载了黑马发上了不用安全芯片的BIOS。刷完后上电终于出现IBM  LOOD。
这板坏了:I/O、网卡、R1020、R991、安全芯片。

网友:
这板修得还不容易

网友:
写的真详细,便于我们这些新手学习,以后多发些这样的好贴

网友:
太精采了!前辈多点发这样的贴给我们新手学习下,这贴应该值得加个威望。

网友:
MPWPR这个是电源好信号吧

网友:
楼主能修出来真是不容易。。很好的。不过87是安全芯片的问题吗????好像跑85才是吧。。。到底是87 还是85请哪位高手指教下。

网友:
一台机器同时有四个以上的零件坏还不多见,,,楼主的钻研精神非常值得一提学习,,,,X31之前我也搞过一台,,,原来3 5V都没有,,,换了H8后有3 5V了,,,但开机还是不上电,,,,搞了两天没搞好,,,直接就还给客人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87我修过两台是安全芯片,一台是换过南桥才好。在论坛上可以看到还有的是显卡引起!

网友:
楼主说的真仔细,,方便我们刚学的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遇一块差不多问题

网友:
不触发  待机电流0。03   无3M 5M  触摸时发现1631发烫
换后故障依旧
量单片机晶振不起振   有引脚氧化  加焊故障不变
量1631工作条件  7 28 只有1.3 V  更换东芝
自动解发  3M 5M 都有了  自动触发十秒左右后掉电
掉电后不触发  测发现东芝到1631之前电阻断开
更换后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