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尖头烙铁弄弯?

楼主(2009-08-08):
我是新手 ,买了个尖头烙铁,一直也用不好 ,看到几个论坛老师说可以把尖头弄弯,
可我加热后用手钳试着弯怎么也弯不动 ,想问下老师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先谢谢了~~

网友:
买个刀头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我是冷态拿钳子掰的

网友:
建议买个K头跟3C头,在加这个尖尖
可随便闯荡江湖了

网友:
先把烙铁加热后,稍微用力握下就弯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弟兄

网友:
建议用个刀头的比交好用些

网友:
马蹄的好用。

网友:
把烙铁头折下来,然后用钳子掰成你要的弯度就行了

网友:
有现成的在买,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