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志达主板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9-08-08):
今收到客户一片915志达主板 描述在家刚开始的时候断断续续的死机,后来突然一次就黑屏然后就不亮了 大体测试一下两条内存插槽是DDR2的 测试3.3V正常 0.9V正常 猛然发现3.3对的一端是1.8V窃喜 换内存供电 在上电 晕 还是1.8 在量另一个内存槽 1.8那个端居然没有,然后看把RT9241给换了 还是那样 上了一下CPU 居然一下C1亮了 。。。。。。。。。。 拔了电 在开 不复位,倒了 打电话问师傅 师傅说是断线了 我在内存周围看了半天 怎么也没看见断线的地方 求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别的可能 补充下 北桥 南桥都压过了 CPU座子不是BGA的 是针的

网友:
看了LZ的帖
不怎么搞的懂,什么DDR2,什么又是3.3V的供电、又是1.8V的供电
完全看不明白

网友:
讲的有点晕  乱了  捋一下

网友:
他的意思应该是,1。8V这个转换管的D级电压是3。3V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3.3V的那个端是正常的 不是有个是2.几的应该是 那个电压时1.8

网友:
查内存工作电压3.3v 1.89v 0.9v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