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问题,请帮解答!

楼主(2009-08-08):
一台被雷击过的17联想液晶显示器,开机没反映,电源开关三极管正常,次极一个肖特基二极管SB10100短路(已换新品),电源芯片是TEA1530AT贴片,现在怀疑是这个片坏了。但手里没有配件。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怎么判定是这个芯片坏掉了?

特别感谢!本人新手,大家关照一下!看图不太懂。

网友:
你先把测量数据发上来

网友:
刚测了一下1脚1V,2、3、4、5脚都是0V,6脚1V,7空,8脚280V。感觉非常不正常,而且还有短路的。

网友:
1530a 损坏的可能性很大,以前修过的雷击或电网电压不正常导致烧电源的机器,只要保险丝或整流坏的,电源IC都是坏了。

网友:
一般如果把次级的二级管烧了的话,初级电源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现在次级电压一点也没有吗?如果没有的话基本可以断定为初级故障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次级再在0V。我感觉8脚电压是不是不应该这么高吧?

网友:
雷击的几乎99.999%会坏电源管理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次级再在0V。我感觉8脚电压是不是不应该这么高吧?
引用 网友A:

8脚电压是280V是正常的

网友:
电源IC万变不离其中。各个引脚功能你看了就能知道,如果是6脚有280V,那一定是开关管击穿了。不是你所说的没坏。仔细查查吧。

网友:
我看先改电源邮电脑机箱电源供电丶看显示器能否正常工作丶如正常在修电源丶我看电源IC已经坏了

网友:
呵呵,TEA1530AT 8脚有280V,说明IC的启动电压已具备,空载测一下IC的供电电压,如果是10.4左右说明IC状况是正常,楼主可以测一下撒

网友:
谢谢这么多热心人~~明天下午IC快递到货,先换一个试试再说。个人感觉IC应该是完了。

网友:
此机已修复,换个IC就OK了。好心人真多!赞一个!!!

网友:
很少有电源烧啦还会把次级整流管烧的

网友:
很少有电源烧啦还会把次级整流管烧的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是好的。就IC坏掉了,和次极一个肖特基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