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神舟承运M360D 谢谢

楼主(2009-08-08):
接到一台神舟m360d的本本 是SIS的芯片组 触发电流上到1.0-1.3就不动了 屏不显示 外接也不显示3v 5v都有 不跑代码 拆开上电发现供电板上两个芯片发烫 3v 5v电感也很烫 检测供电板上面有7个电容直通阻值0 其中4个直接对地 怀疑电容击穿 拆下后测试板上焊点也是直通 把系统芯片重新加焊 再把电容焊上 上电 结果电流直接上到4.5 供电板上靠近3v 5v的两个管子(是两个复合管)冒烟了 郁闷 之前3v 5v都有本来怀疑北桥 还没有检测到就出现这种事情 非常郁闷 那位高手有修过这种本本 给个建议 谢谢啦
芯片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我之前也修过,但是没有修好.
电流跑1A是不过内存导致的,3V 5V电感烫是北桥的原因!
现在你应该是把电源修坏了

网友:
呵呵 谢啦 现在很郁闷 没有思路了 先把电源修好吧 北桥再说吧 没办法啦

网友:
不过电源板正面有2个电容 背面有5电容直通 正面的不对地 背面的对地 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