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75芯片组,南桥的1。5V供电,处发后就掉到0。54,U供电也有下波动就掉下去了,

楼主(2009-08-08):
华硕P5W DH Deluxe主板,南桥的1。5V供电,由9214控制,两上下管根9214都换了,还是上电后由1。5V马上掉到,0。54V,说明1。5V电路没问题,不到为什么为掉下去。U供电用波器打,可以看到个上升的波行,后又掉下来了,我还应该查哪里,这个975芯片组板子,要上电时序,搞不明白先发出什么电压,不知道时序,哪位可以指点下小弟

网友:
给点思路,没思路了,搞不出来

网友:
段开通进南桥的一段看电压是否上升

网友:
断开南桥没这个电压温度会升高的,能行吗,我试下看看,谢谢,哪位在给点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