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V8X-MXCPU无复位修复一例

楼主(2009-08-09):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P4V8X-MX主板!客户说是他儿子插反了内存冒烟了!~!~!~接过板看了一下确实是有烧过的痕迹!内存供电管没有坏!~是内存供电管边上的一个八脚的IC烧坏了!电压低!IC的输出端直接到内存供电管的D极!~只有2.2V!内存的供电管输出脚也有2.28V!~刚开始我以为是正常的就不管它啦!~
上CPU不跑码!测了一下电压!CPU没有复位!CPU电压只有1.24V有点低!~正常 的话应该在1.6左右~其他的电压都正常!这时在想会不会是就是内存供电那一部位引起的呢!~因为以修过华硕的板子内存供电压不正常 会引起CPU电压低或者没有!~(我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希望高手们说一下)!内存供电管D极所连的那八脚IC型号是AMP4500(好像是这个不太记得啦)!~有一边的四个脚个相通的!另一边是1 3 脚是3.3V输入 2 4脚是2.5V输!~手头上没有这型号!~找了个RT9173B换了上去!上电一测正!晕!只有1.9V电压输!这下有点摸不着头了!想了想!IC的输入脚有3.3V!~我直接从3.3V输入脚飞了根线到IC四脚相连的一边!插上假负载和数码卡!~复灯不亮啦!~心里暗喜!赶紧测了一下电压!CPU 1.81V  复位 1.73V !内存供电2.65V!上CPU加电!~点亮啦~哈哈!~由于是飞线!~外表不好看怕客户不满意!~把IC吹是下来!从焊盘上飞好线!再把IC吹回去!这样客户就看不出来啦!~打完!~收工!

网友:
恭喜LZ,学习了。继续分享!

网友:
下次他儿子再插反内存,把供电管都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