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万分纠结的显示黄色雾状问题

楼主(2009-08-09):
电脑配置
CPU E2160
主板 捷波智尊P6A8G
内存 威刚DDR2 800 1G*2
显卡 蓝宝 2600PRO 海外版 256M
电源 长城双动力静音 400W
显示器 AOC 19液晶

问题:打开网页 或我的电脑时 出现黄色雾状斑点 用鼠标中轮拖动会变多 刷新下就会消失
自己的解决方法:1 清理显卡金手指 风扇 换散热硅胶 无效
                2 换显卡驱动 无效
                3 重做系统 3个小时后再现黄斑
                4 因为缺少工具 没有换显示器 传输线 (估计跟这问题也不大)同样没有多的显卡 更换测试
                跟同学讨论良久没有达成统一观点(都是电子,计算机专业平时爱好硬件但经验缺乏)
附图
请教诸位 因为自己能想到的所有方法都试过了 缺乏经验啊~

网友:
补充一下 因为次主板支持双卡交火 所以两个PCI插槽都试过 效果一样的 内存问题也可以排除

网友:
显卡或显示器各自有问题或不兼容!

网友:
拿去和同学的对换测试,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
按你的说法,你根本没有试过到底是显示器的问题还是主机的问题

看了你的做法,全是针对主机的,估计已经确定显示器没问题了吧?
还是老老实实换块显卡吧

网友:
我以前装机遇到过,内存问题

网友:
系统的问题。。

你重新。安装一个。新系统。都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不信换张显卡就好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显卡才料性能不好.

网友:
大家一人一个说法我该听谁的...

网友:

大家一人一个说法 我该听谁的 纠结啊

网友:
显示器的信号线也极有可能呀   先换根试下吧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最后就知道什么问题
重做系统放最后一个

网友:
对对对,遇到问题应该以一个一个排除试试,具体什么情况谁都说不出来

网友:
感觉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器 没什么问题 至于视频传输线 与接口 没测 估计不是问题原因 看来只能换个显卡去试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 重做 不管是GHOST还是 安装版 都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跟我一样的情况吗?就是 网页 窗口 出现黄色雾状 然后刷新下 就没了 要是用鼠标中轮或者鼠标点着来回拖就会越来越多的黄色

网友:
忘了说了 因为学校已经放假 所以找不到多余的机子对调测试.. 学校附近维修条件不敢信任 所以向各位达人求助 有侥幸心理 希望不是硬件问题 要不只能买新的了

网友:
硬件(显卡)问题的可能性极大

谨记维修第一大法:替换法。
先用最简单的方法快速确定故障部件

维修终极方法:用技术用经验精修故障部件。
如果你是开店的,切记:要用最低综合成本最快的速度去修好电脑。技术在很多时候并非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哦,顺便提醒楼主一句。等你解决了问题,最好上来编辑一下一楼结一下贴,告诉大家你是怎么解决的,是哪里的故障,解决的过程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网友:
LZ 不是 说过
新系统 3小时后故障依旧????
还是应该能个显示器 看看 确定 是哪个 的问题
那边的问题都没确定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显卡,
内存系统主板一切OK.以为主控空焊,加焊后,故障依旧..
望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先查显卡电路,再测显存和GPU

网友:
好的 已经向朋友借到备用显卡 过两天送到 不过也不一定能确定问题 因为现在很不稳定  有时开机会出现有时会出现黄斑 过会就会消失 不再出现 这样给排除法造成了难度 至于为什么从经常性长时间发作到偶尔性短时间发作 我也想不通

网友:
百分之百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说的都是费话!!!
用测试软件先测试一下,这种卡的散热首先就要解决好。其次,GPU很容易出现脱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软件下了 R6MEMID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能不能介绍一点简单的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D:
软件下了 R6MEMID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能不能介绍一点简单的命令
引用 网友E:

R6测不了,核心是RV630。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论坛里有个帖子 10经验下的 我全下了 里面有能测RV630的核心的不?

网友:
怎么越是模糊不清的主题帖子

大家越是活跃呢?

啥也别搞  针对显卡  下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论坛里有个帖子 10经验下的 我全下了 里面有能测RV630的核心的不?
引用 网友E:

用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跟我一样的情况吗?就是 网页 窗口 出现黄色雾状 然后刷新下 就没了 要是用鼠标中轮或者鼠标点着来回拖就会越来越多的黄色
引用 网友E:

查下有没有某颗显存不稳定或是空焊了.
我有一块卡就是显存不稳定有很多蓝点,刷新下就没了,移动鼠标后又出.
你没有测试出结果我也不能很肯定你的卡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主机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发个能测试软件用好吗?找不到下载的地方 如果可以 我邮箱80200229@qq.com

网友:
不知不觉回帖刷过两页 再此谢过 各位的指导与经验  让我不断的积累经验 了解 方法 虽然由于我自己的技术 经验 知识等原因 还没有能找到解决方法 但是大家的热情让我感动 我想这对于我这种初级的硬件爱好人员 是个很好的学习与进步的机会 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再次感谢大家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已经确定是显卡问题  谢谢大家意见 正在学习测试方法 测出后 会就此案例修改帖子

网友:
没有比替换法更好的方法了  实施看吧

网友:
不用怀凝了.这种现象GPU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