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

楼主(2009-08-09):
DELL D510,现在用外接电源有时可用,有时不能用(表现为屏幕时亮时暗),用电池则完全正常。经检测外接电源输出19.5V正常,是何原因?如何解决呢?

网友:
也不能充电,充电指示灯不亮

网友:
大虾帮帮小弟啊

网友:
DELL D510,现在用外接电源有时可用,有时不能用(表现为屏幕时亮时暗),用电池则完全正常。经检测外接电源输出19.5V正常,是何原因?如何解决呢?
引用 网友A:

有大虾帮帮小弟吗?

网友:
在用外接电源有时可用,有时不能用(表现为屏幕时亮时暗)一无所为 发表于 2009-8-9 01:51

有时不能用,又屏幕时亮时暗。没看明白楼主的故障现象

网友:
DELL D510,现在用外接电源不能开机,不能充电,(笔记本无任何反应).以前用外接电源有时可用,有时不能用(表现为屏幕时亮时暗,屏幕暗时是由电池供电的,电池供电CMOS设置为节能模式状态)。用电池供电则完全正常。经检测外接电源输出19.5V正常。此机故障容易解决吗?如维修大约要多长时间以及多少费用?谢谢!

网友A:
有大虾帮帮小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