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 PE进不去是主版的问题吗?

楼主(2009-08-09):
请较有用WinPE(光盘开机系统)的大大们.最近组了台新计算机
平常习惯用WinPE在灌OS之前做分割还有灌完系统时用里面
的GHOST做后备.但却发觉进不去.WinPE用到目前还没有碰过
有计算机跑不进去的.不知道大大们有碰过类似的问题吗?
版子是技嘉EP43-UD3L CPU E7500.WinPE菜单跑得出来.但
选WinPE后.会停在微软的读取进度的图标....请问这是为什
么呢?  是新的版子BIOS哪边需要调呢?  感谢大大们帮忙解答

网友:
PE进不去不奇怪,板子关系大,可以用其他方法,新东西没有必要折腾时间,最简单装机收钱完毕

网友:
内存问题比主板问题大。

网友:
一般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我有过一个板也是一样的   但是是内存太小的原因

网友:
内存的问题机率大一点

网友:
既然是新机配件没问题,那就是系统盘的问题了 换一张试试,不行的话,bios清零 换内存试试

网友:
是不是你的光驱有问题啊!!要不就是你的系统盘的问题!!既然 别的系统可以正常引导 ,我感觉内存问题不大!!

网友:
我在装机过程中也遇到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进、了PE装镜像的时候检测完硬盘,点完了“确定”要装的时候,对话框就自己消失了。一般时-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3-08-21):
PE版本和电脑的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