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液晶显示器开机LOGO图片

楼主(2009-08-09):
有没有人能修改乐华通用液晶驱动板的开机LOGO画面的。也就是说可以拿来做OEM的就是说让显示器开机显示自己预设的LOGO几秒钟

网友:
如果没有源代码,是很难加入LOGO的,如果有源代码 可以研究一下有可能加入LOGO图的

网友:
开机LOGO画面是与驱动板的数据共同写进MCU里边的

网友:
呵呵,刷或是换MCU就好了

网友:
应该有专用的工具改的吧?我没试过,来看看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2009-09-27):
主板的LOGO我早有研究。现在也想研究显示器的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