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大点的程序安装老出错

楼主(2009-08-09):
下面是图片,系统从新做了,还不行,偶尔有几次能装上.200M以上的都是这个样子.用MHDD少坏道,但是在MHDD里不认硬盘.

网友:
换硬盘撒。。。。。修起来也不是很好用,如果你自己用的话

网友:
先换硬盘试试呀,有时内存条有问题也是这样子的哦

网友:
能确定是硬盘的问题吗

网友:
全新安装XP试试蓝屏不

网友:
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出来了,内存有条坏了。

网友:
我安装劲舞团的时候遇到过,是游戏客户端的问题,
如果你安装别的东西也是这样的话,那就要考虑别的了

网友:
1 如果一个安装文件,有问题的话,比如说未下载完,或者下载中数据出错了,就会出现这样的nsis 问题,我经常遇到
2 有个病毒感染了安装文件也会这样。
3mhdd一般不可能不认盘的,因为他是直接寻盘的,不通过IO   就是即便cmos不认盘,也有可能找到硬盘的..
4 以前一个机器在我店里修,装冒险岛online   一直这样,后来发现问题是内存,用rst 检测出错误,然后换根内存,就OK 了,后来客户也没来找过我..

网友:
先换硬盘试试呀

网友:
内存不够大的话,文件安装就处理不过来

网友:
你那个好像是中了病毒哟    不行底格下!

网友:
mhdd有不认盘的时候,盘明明是好的而且使用正常但mhdd就是认不出来.

网友:
别人都找出是 内存的问题了!!

网友:
硬盘和内存的问题都有,还有就是两条以上内存的要注意内存的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