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碰上一台要我命的SONY TZ33

楼主(2009-08-09):
客户拿过来修的时候是不亮,没修好,叫客户换了主板,主板寄过来,发现屏居然是裂的,认真看才发现有点裂痕。卖主板的又不退,说不是他主板问题。LTD111EWAX的屏又贵,跟客户协商了2个星期,才同意换屏,说4000块给他搞定。寄了屏过来,发现屏显示出来有水影一样的,量了量屏线根根都是通的,会是什么问题啊,现在是超级郁闷了,没搞定这4000块要砸在我手里了。。求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哪的问题,主板,屏都换了,屏线量过又是好的,为什么显示出来有水影?
有一点,他本身的屏虽然有裂痕,但是显示出来也和这个新屏一样的有水影,就是颜色有一层一层的感觉,我以为是屏幕裂了引起这样,现在换了新的竟然也是这样,唉。。。
主板

网友:
你用液晶的通用版点下屏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如果是主板。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点不来。。这种屏是LED屏,没有灯管的那种,接口都不一样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正常吗。如果原来坏的那个屏也有水影,显卡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外接是正常的,我现在也在想,不是主板可能就是屏线。。明天再发一片主板来试试。。。

网友:
显示出来这个样子

网友:
感觉像显卡没上啊

网友:
4000搞定还有点挣,换条线吧

网友:
有福,都修到这种好机器了

网友:
不赚钱,你也要修啊,不然人家拿走了,剩两样东西留着进博物馆了

网友:
呵呵 先可怜下 客户还算蛮好说话的了

网友:
利润是还有200。。问题是这种屏线不好找。。客户不好说话啊。。发现屏坏的时候,客户说不修了。于是跟卖主板的搞了几天脑子,死活不肯退,没办法,只好专攻客户,客户说,3000块搞定,找了两天,没找到旧屏,回他搞不定,又协商了两天,他说3500搞定,找了三天,没发现2000块钱的屏,还是跟他说搞不定。再过了一个星期,他说4000块,不能再加了。搞吧,屏寄来2480块钱。。高高兴兴装上,试机,没想到这个鬼样,伤心得一塌糊涂。
现在我就担心屏线坏了,如果买不到,4000块钱在砸在我手里了。。

网友:
这个屏在维修站换好像是2275元,我上次在淘宝上找要2500,后来打电话问维修站,连维修费一共2275

网友:
我看了一下我的管家婆,去年年底换的,是SONY TZ18,11.1寸的LED屏,确实是2275元。
请大家注意了,有少量配件在维修站还便宜一些。

网友:
好像是主板的问题啊 屏线量的没问题,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屏线断了能搞成这效果?好象不多见

网友:
楼主真是太急了,主板没问题,屏也是才换的,那肯定就是显卡或者屏线了,

网友:
不是太急了,楼主是心疼那四千元了,万一砸了。。。。。。。那不是压在自己手里了吗?

网友:
你可以把屏放到别的笔记本上测试吗?LED屏接口都差不多,看你发的图,应该是主板问题,虽然外接正常,这种类似情况在dell的机子上出现过~~

网友:
没看见实物,根据经验能判断显卡的问题,和卖给你主板的联系一下。

网友:
大哥 是否先排除下软件问题 显卡驱动出先问题不知是否会这样 装个系统尝试下吧...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查查吧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老屏也是这样问题不是主板是什么

网友:
出现该问题,别着急。这款笔记本的显示屏没有灯管的,是靠屏本身的亮度来工作,价格比较高,换主板后,你再重新安装系统。否则的话,问题就在那主板。

网友:
维修搞到这种地步,也真是麻烦啊

网友:
真为你着急,你不是走淘宝吗

网友:
应该是线的问题,我上次遇到过一次,换线就OK了,你不妨换下

网友:
LZ同情``` 你啊 个人意见可能是屏线或者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片七喜的主板也是这样的情况
无外乎是屏线 现在 和主板屏线接口
我上次那个就是加焊下接口就好了

网友:
4000块,有钱赚的哦,换屏线一定好!!!

网友:
4000 羡慕啊 都没碰到过这种水平的

网友:
遇到过一次,屏线问题`

网友:
SONY 的机子屏线和屏蔽的问题,我遇到过,要用锡啵紙屏蔽一下

网友:
LED麻烦了。。。。。。。。

网友:
楼主,你用金属纸把屏线包一下,或者把屏的外框接地!还有机器的显卡驱动更新一下

网友:
屏是不是不匹配,有的屏接地很好,有的屏接地差一些,考虑信号的屏蔽方面。我曾换屏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
有些时候,屏线就算是通的,但不一定是好的,我以前修的一台HP的机器,怎么量屏线都是好的,可就是花屏,找了一根就好了,仅供参观,你不防试试

网友:
应该是
接口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是主板的问题。。那个卖主板的说是测过的,我估计他是接外屏测的,没上液晶。。后来再寄来一个主板,换上就好了

网友:
这样好钱也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