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板上连接驱动板的针脚,怎样知道他的定义?

楼主(2009-08-09):
求助 高压板上连接驱动板的针脚,在没有标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找到出来ON/OFF 的针脚?
求助

网友:
一般就4个脚-----v、g、on、adj、把驱动来的ON信号碰触高压板上的脚就能找到(先固定v、g)

网友:
我一般是看走线,通常是过一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然后进ic

网友: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