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Z61t 开机电流到0.9A时掉电

楼主(2009-08-09):
按开机键后电流跑到0。9A掉电,未亮机。有熟悉这机型的DX提示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今天电源错调到16伏(正确为20V)插入时,待机芯片1977所驱动的5伏端所接的一个下管(TPC8018)击穿,这时待机电流从0。35到0。78到回到0。01。后来换一只好的TPC8018后待机电流为0。02,3伏5伏待机电压出来了。还有一个1。5伏,装上网卡芯片后,待机电流为0。05A,现在按开机键电流变为0。01A。请问这板子待机一共有几个电压?谢谢!

网友:
接着往下查,后极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后面没有短路的地方。都查过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度检测部分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