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9-08-09):
请教一个问题 靠近CPU供电附近有3个 PL3 PL4标示的 圆形电感项圈 对地测量阻值应该是0么?测量全是0.咛叫状态
cpu
cpu供电

网友:
对地0的话有东西短路,它是给CPU共电的,一般短路都是下管短路引起

网友:
那怎么区分上管 和下管呢?

网友:
楼上的兄弟 能加你QQ吗?跟你一同学习学习。

网友:
12V输入的为上管,1.多V输入的给CPU共电的为下管

网友:
哥们你有QQ吗?能请教下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