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宏基AL1706电源DAP02ALSZ工作原理

楼主(2009-08-09):
宏基AL1706开机无显示,电源灯不亮。断电后测得300V电容二端有300V左右。估计是电源启动电路有问题,但苦于没有贴片DAP02ALSZ引脚资料。不知从何下手。请教有修过些机的高手指点。。。
资料

网友(2009-10-26):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液晶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DAP02ALSZ可以用SG6841代换的,给你一个SG6841的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