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问题

楼主(2009-08-09):
能正常识别到光驱
但是放入光盘以后 光驱没动静 双击盘符提示“请将磁盘放入驱动器” 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光驱马达不转造成的

网友:
光头老化所致

网友:
光头挂啦

网友:
你的光驱挂了   重新换把

网友:
马达坏了你就不能开仓了,光头老化就读不了盘。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2013-01-16):
光驱里面有2个马达的

一个位于光盘的正中央的位置,用来带动光盘旋转的。另一个就是托盘弹出,再缩进的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