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1L通电短路,找不到图纸

楼主(2009-08-09):
如题,接上可调电源,直打到底,短路严重,隔离保护问题,但找不到该机型的PDF,郁闷中,说明下,上传的图片是网上下的,是同一机型,(期待各位高手大力帮助,共同进步).
DELL

网友:
C600吧,这种机器要看AB壳上的型号

网友:
晕啦,这叫DELL C640好不好,你到论坛搜一下应该有的啊。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C640

网友:
好的,下了图纸看了,对的,是DELL C640,广达图纸,机器配置是奔腾四代 1.8G CPU 处理器,内存是DDR333 256MB硬盘:30G,显卡:ATI 7500 32MB

网友:
主供短直接加电烧,要图纸干嘛

网友:
对呀,保隔就那点东西 看哪个可能大就拆哪个 肯定能拆除坏件

网友:
从接口一个个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