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 FD797P和HD796G分别挂了,黑屏,求电路!

楼主(2009-08-09):
我的FD797P和HD786G。表现为HD786G开机无任何动作,电原也不亮,光栅也不亮。
FD797P开机,电原亮,有继电器吸合声,光栅不亮。

请问这两台机的电路图是不是都是跟美格796FD2一样的?

网友:
无人帮一下吗?

网友:
给你图纸又怎样?开机无任何动作你要查电源部分,电原亮,有继电器吸合声,一般都是负载短路行管穿的可能性很大.怀疑你是不是维修员..........?

网友:
不用怀疑了,我不是维修员!

来这里的目的,是因为这两台显示器在本地找过两个师傅都没有修好。
HD786G在坏之前就有屏幕突然黑一下,又恢复正常,同时有“的”一声响,后来越来越严重,不停的出现。
FD797P半年前又出现跟HD786G的问题。(师傅说机器的保护)

两台拿去修,两台拿去的时候都可以开机的,现在搞到一台开机没什么反应,一台开机有动作,电源灯亮,光栅不亮!愁!实在无办法才来这里请教各位大大,有没有修过NESO这样的问题,我相信NESO的特丽珑显示器都应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两台都是一样的问题。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