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辑MHDD的CFG文件

楼主(2009-08-09):
用硬盘版的MHDD扫盘,老是不能识别硬盘,...1F0H is disabied ,...(光盘版就不会),听说要修改MHDD。CFG文件,但不知道什么改,请高手给个详细的教程吧,谢谢了

网友:
直接用文本打开改下CFG里面250改30-50就好了

网友:
不是吧,就这么简单?但可害苦像我这样的菜菜了

网友:
没有250呀,是不是把3改成30-50

129 Bytes, 下载次数: 13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PRIMARY_ENABLED=TRUE
#AUTODETECT_ENABLED=TRUE

网友:
多谢秋风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