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XH-GJ769F4显示器黑屏,指示灯正常

楼主(2009-08-09):
手头上有一台联想LXH-GJ769F4的显示器刚接手时行输出管击穿,但更换后开机继电器吸合声音正常,但两次电源不工作,此行场芯片为TDA4841PS刚开机瞬间8脚有行激励脉冲输出,随即消失,但6脚二次电源激励脉冲始终没有输出,测其X射线保护和行失锁保护电压都正常,电源输出端灯丝电压下降为3.9V,14V下降为11.6V,一时无从下手,本人是个新手,经验不足,在此叩求那位师傅能指点迷津,

网友:
应该还是有轻微短路的  怀疑哪路把哪路断开 看看电压能不能升上来。
  最后在考虑行场扫描芯片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由于灯丝电压只有4V有点偏低,是不是由于这个引起保护,但我看书之类的没发现有这类保护电路,真想不明白,没办法,求助大家,最好谁有能发个图纸给我,在此谢同心缘了

网友:
行没有工作,没有反馈脉冲到电源,无法同步,所以电源输出的电压有点偏低,是正常的,现在首先得弄清行为什么没起振。你的TDA4841的10脚开机开机多少电压,该脚电压不足,就造成8脚电压升高,行不输出。当然还有行振荡电容,你换过吗?行激励级检查了吗?看你所述继电器复位了,CPU问题应该可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