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22寸的AOC液晶显示器文字拖尾故障

楼主(2009-08-09):
自己用的机器,因为搞装修就顺便收捡了一下。等装修搞完了,拿出来用的时候发现打开我的电脑,看那些硬盘盘符的时候,出现了文字拖尾现象,文字是朝右边拖尾,就好像聚焦不良的味道,没修过类似的故障,所以求助一下检修思路,多谢

网友:
截图上来,不晓得你们电脑能不能看到这个故障,我的机器看,尤其是最后一个文字拖尾比较严重

网友:
电脑上截下来的图看不出的。。要用手机或相机拍才有效!!

网友:
晕,我在笔记本上看这个网页上我自己的截图,确是正常的,看来显示器出问题了,自己换一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重装VGA线<就是主机到显示器的数据线>
不行就换一条好一点的VGA线看看
这现象多为VGA 线连接不良引起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这个到时提醒我了。还真的在没装回来之前就换了一条显示数据线,一会换回去试试看。再次感谢

网友:
楼主没有接分辨器之类的东西吗?
我的接在分辨器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估计是接地不良吧

网友:
VGA 线不好  会引起拖尾。

网友:
VGA 线不好  还会引起纹

网友:
分辨率设置不正确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看一下你的显示器标准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
9楼10楼的正解,我碰到过一个HP的原装机用过半年液晶显示器有拖尾现象,就是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
信号线的屏蔽不良会产生拖尾现象

网友:
先换根VGA信号线试一下再说~~~

网友:
先换 信号线 带磁环那种好点。。。。

网友:
建议调整一下或者使用Auto功能。

网友:
VGA 线不好  会引起拖尾。;;更换VGA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