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dc主板加电保护

楼主(2009-08-09):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775针的主板,拿来点了一下,发现上电闪一下,凭经验应该是12v处有问题。所以就查了一下这面的管,发现其中有一对管子击穿,换后还是不好用,又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还是不好用。检查北桥并没有被击穿,把四针12V的插头拔掉,不掉电,应该说明问题还是在12v供电处吧,不知道还可以换哪里试一下

网友:
就是场管或电源IC的事!!!

网友:
场馆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还是电源IC和场管这一路的故障

网友:
华硕板子如果是CPU供电管子坏的那一组都要换才行的~要不然一样会坏的。

网友:
把Q1 Q2 电源IC都更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