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A77N电源故障

楼主(2009-08-09):
冠捷A77N 电源炸了 电源IC 炸看不见 我用STR 65643D带 负载全场电压跳变 是不是电源IC不对请教原厂电源IC的型号

网友:
上个官网看看啊,,并不是所有人都修过的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首先连电源IC炸得看不到了,那说明当时的电流很大,你只换了一个IC,其它元器件都没有更换,发现负载电压跳压,那么说明开关管MOS工作了,我个人觉得,IC炸成那样,那么MOS管可能被击穿,并且MOS管G极到IC的线路上的元器件大部分会被损坏,因为炸机现象相当于300V左右的电压加在MOS管上,MOS管是无法承受的.还有接MOS管S极0.22欧的一个电阻易坏.
   电压跳变的原因:1.PWM控制IC无后续供电(正常的工作电压17V及电流15MA)
                          2.PWM控制IC的过流保护,先查后续输出电路的对地阻值,在查前级电路.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先确定到底是不是STR65643D.